视频在对深颜色时出现马赛克(block noise)

楼主(2018-08-25):
   最近在做一个1.9G无线传输视频产品。在低照、反光度比较低的颜色如黑色时有马赛克出现。有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先確認是信號來源的照相機鏡頭輸出的信號本身就有马赛克出现(照相機本身低光源雜訊就很大)? 還是經過視訊壓縮技術後(壓縮率過高)傳輸而產生马赛克?

楼主(2018-09-24):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是信號來源的照相機鏡頭輸出的信號本身就有马赛克出现(照相機本身低光源雜訊就很大)? 還是經過視訊壓 ...

感谢!最后原因是LCD 配置问题,硬件接的是18Bit ,软件配置是24Bit ,低两位全部至0了,缺少了2位低亮数据出现马赛克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