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 走线为什么不是从中心走,而是从PAD的上面走线

楼主(2018-08-26):
如下图,正常的走线应该是从焊盘跟焊盘中间连接,为什么在router上它是从上面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问题

是格点设置太大了吗,正常我们走线格点设置在多少呢

网友B:
设置出线方式

网友(2020-12-19):
引用 网友B:
设置出线方式

请问在哪里设置出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