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t timing 疑惑

楼主(2018-08-26):
1.如图, 红色圈中位置. 为何是' 平行四边形' 状.
2.不太解理, 为何一个信号, 可以'量子叠加'态, 同时即是高, 又是低.
3. 是我理解错了, 还是datasheet 的笔误?

谢谢先!

Reset timing

Reset timing

网友A:
RESET# 在這段時間內被拉低,所以在這段時間內,RESET# 有可能是高電平,也有可能是低電平。

网友:
相对CS下降沿的建立时间保持时间。

网友: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这个图我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 在這段時間內被拉低,所以在這段時間內,RESET# 有可能是高電平,也有可能是低電平。

谢谢超级!
1. 可惜我依然不明白你的说明.
2. 你的意思是, 此dataSheet 用平行四边形 表示这个信号的Jitter 吗?
3. 如果是这样, 与题意不符, 它想表达Set up time/ hold time, (两个时间点)

below is quotation from wikipedia

"
Setup time is the minimum amount of time the data signal should be held steady before the clock event so that the data is reliably sampled by the clock.

This applies to synchronous input signals to the flip-flop.

Hold   time is the minimum amount of time the data signal should be held steady after    the clock event so that the data is reliably sampled.

This applies to synchronous input signals to the flip-flop.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超级!
1. 可惜我依然不明白你的说明.
2. 你的意思是, 此dataSheet 用平行四边形 表示这个信号的Jit ...

就波形圖上的解釋,RESET# 可能會在 CS# 拉高的前後被拉低。

可能出現 CS# 在拉高前,也可能出現在 CS# 拉高後。

由於 tRS 和 tRH 都是 15ns Minimum,所以 RESET# 拉低和 CS# 拉高都會保持 15ns 以上的時間差。

因為只有 Datasheet 剪下的一段,不知道有沒有前後文輔助說明,只能做這樣的解讀。

网友:
贴出来的那段英文的你看不懂吗?百度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图没毛病,仅仅是清楚地标出了RESET前复位之前这个信号需要建立和保持的时间

网友:
无关时间 这种时序里面很多吧

楼主(2019-03-20):
引用 网友A:
就波形圖上的解釋,RESET# 可能會在 CS# 拉高的前後被拉低。

可能出現 CS# 在拉高前,也可能出現在 CS ...

Dear Admin
Could you give me some advices for the issue below, which is about the function of a D Trigger.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382&page=1#pid1408698

Thanks and Best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