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Vref滤波陶瓷电容MLCC失效问题(低压失效?)

楼主(2018-08-26):
各位朋友们好:
    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过DDR3 Vref 信号上100nF滤波电容失效的情况?
    我们板子用到了2颗DDR3芯片,VREFCA和VREFDQ管脚各自通过两个10K电阻分压得到0.76V。主芯片上还有一个MEM_VREF管脚也是通过两个1K电阻分压得到0.76V。
    现在有20多块板子上电后不开机,C1、C2、C3、C4、C5五处VREF电压本该是0.76V,但其中某一两处电压却是偏低或偏高,如C2处只有0.062V,或者C1处是1.51V。100nF陶瓷电容表现出了100多欧姆电阻特性。如果把异常电容拆下来,板子就能正常开机。测量电容,绝大多数都没有量出电阻值,只有1颗量出来150欧电阻,应该是坏掉了。再把好电容重新焊接上去,Vref电压居然恢复到了0.76V,板子正常开机了。电容经历了重新焊接的过程居然又好了!之后经过长时间测试也没有再复现出不良情况,很奇怪。

图1  ↑

                         图2  ↑

                         图3  ↑

    以前量产项目也有类似电路,但没有出现过此类不良情况。
    1、首先觉得不该是电容耐压16V不够。整机使用12V适配器供电,通过DC-DC转成1.52V给DDR3使用。实际测量1.52V没有看到有电源毛刺,Vref处的电压应该远低于16V。
    2、也不像是电源纹波导致。正常板子工作时1.52V纹波约60mV左右。
    3、整个板子使用100多颗100nF电容,只有这5处电容表现出异常。可能其他线路上的100nF也出现过异常,但实际还没有发现。
    4、只有这5处电容工作电压是0.76V,会不会是因为低压导致的失效?网上倒是搜索到了相关信息,陶瓷电容在低电压时可能会出现失效。但DDR3 VREF使用电阻分压电路应该是比较成熟的,极少出问题才是。如果是低压失效导致,那我们以后使用DDR3L 1.35V(Vref电压只有0.675V),岂不是可能会出现更多不良情况?

    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呢?或者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电路我也用过,低压失效?没听过,
1.原理图有错么?
2.PCB设计有错么?(包括封装,摆放,走线,焊接。。。)
3.料有问题么?
4.软件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我也用过,低压失效?没听过,
1.原理图有错么?
2.PCB设计有错么?(包括封装,摆放,走线,焊 ...

这是一个已经量产的板子,前面生产几万台都没有发现问题,只是近期生产中出现了这二十多块不良板子,不良现象一致,但又找不到原因,也没有方法复现。

现在怀疑是100nF电容物料可能有问题。也只是怀疑是低压导致个别电容工作不稳定。

网友B:
我建议,暂时停用该100nF电容,及时止损。直接换0.1uF/50V或者25V的同封装电容。你们这种大批量生产的东西,一旦出现问题,到时候很麻烦,换掉这个物料,不需要多少钱。最起码要将出现问题的这几个位号的电容换成0.1uF/25V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暂时停用该100nF电容,及时止损。直接换0.1uF/50V或者25V的同封装电容。你们这种大批量生产的东西 ...

嗯,是的。我们也是怀疑这个电容批次有问题,暂时先停用这个批次电容,改用其他批次。

网友C:
拆下来、先别扔,换不同批次的上去,测试效果;然后再拆下同样位置的物料,把之前拆下来的疑似不良料重新焊接上去,待冷却到常温,再测试,不能复现吗?

网友D:
可能那批是次料、库存料,毕竟现在MLCC太贵了

网友A:
其它问题排除了,定位料有问题就果断点。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我批量的BGA芯片都出现过不同批次的次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问题排除了,定位料有问题就果断点。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我批量的BGA芯片都出现过不同批次的次料问 ...

哪家的?分享一下。
我只遇到过样品阶段的BGA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先别扔,换不同批次的上去,测试效果;然后再拆下同样位置的物料,把之前拆下来的疑似不良料重新焊 ...

把不良电容再焊回去,复现不了不良情况,太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那批是次料、库存料,毕竟现在MLCC太贵了

是啊,之前电阻电容涨价蛮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问题排除了,定位料有问题就果断点。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我批量的BGA芯片都出现过不同批次的次料问 ...

嗯,是的。现在就是怀疑是电容问题,只能换批次生产了。
BGA芯片批次出问题,我也遇到过。曾经有过项目的主芯片出现了几十台不开机情况,维修方法都一样,只要把主芯片拆下来重新植球焊接回去,板子就开机正常。我们把板子做切片分析,看到CPU的某些焊盘没有锡珠!!  锡珠本身比较小,难道运输途中颠掉了么,无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现在就是怀疑是电容问题,只能换批次生产了。
BGA芯片批次出问题,我也遇到过。曾经有过项目 ...

我之前BGA出的问题还有点不太一样,用软件/硬件都比较简单的可以解决,问题在于我这个东西在批量途中,要我改东西,验证都验证到吐(汽车电子)
你现在能证明的是换其它电容能解决问题,但是根本问题你不能下结论就是料的问题,所以还是要一步步证明(写报告)哪些是没有问题的,剩下的就让领导决定吧

如果你的电容是拆了重焊又正常,先证明你的PCB焊盘设计是满足xxx标准的,贴片也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久不说话了,胡乱说几句吧:不是电容失效。楼主应该看看村田或三星的MLCC电容资料。印像中三星的资料中说 ...

嗯,也有可能像你说的情况,由外力导致。但可能不是结构上的原因,以为组装之前的单板测试也出现了许多不良。如果是SMT制程上,板子上用这么多电容,按理说应该不止坏这5个位置的电容,其他位置的电容应该也有坏的,但实际中并没有发现(也可能是其他位置有坏的,但没有影响到功能测试,没有被产线拦截下来。而DDR这5个位置因为在Vref上,又是用电阻分压电路,只要滤波电容内阻变化,那Vref电压就不正确,板子就不开机)。制程上的原因也不太容易查到,因为是已经量产的板子,SMT制程比较顺了。
唉,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