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个零件封装对于软板和硬板要区分制作吗?

楼主(2018-08-27):
零件封装对于软板和硬板有区分制作吗?比如0402.0805.0603.Doide.flash.sot之类的?
因为看到之前一个姐姐把封装做成不同的,很有疑惑。有遇到的帮忙解答下,感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样的吧,软板即使要焊接,也得有加强区域,不然没法焊接的。

网友A:
没有任何区别,人家有可能是地方小,摆件摆不下才拉出来修改的

网友:
    一样的,不会因为是软板器件就会变小

网友B(2018-10-10):
    软板一般不做软件焊接,元件一般会放在硬板上

楼主(2019-04-02):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区别,人家有可能是地方小,摆件摆不下才拉出来修改的

也许是你说的,我们FPC看见很局限,可能是因为这样她加的长度就小点,没那么大。

网友:
    FPC 上为了防止焊盘脱落可能会采用覆盖膜压焊盘的方式制作,而PCB 上一般是NSMD 的制作方式,所以有一些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板一般不做软件焊接,元件一般会放在硬板上

看应用在不同的行业或具体需求吧,很多就在fpc上打件的

网友C:
    7楼说的是对的,FPC部分零件是压pad设计,所以封装会跟硬板有些不一样;
    另外还有金手指等非器件封装,考虑到机构方面的应力及稳定性,建立方式也会和硬板不一样

楼主(2019-06-24):
引用 网友C:
    7楼说的是对的,FPC部分零件是压pad设计,所以封装会跟硬板有些不一样;
    另外还有金手指等非器件封装,考 ...

    有没有具体详细的资料,可以参考下。现在软板、硬板都有,封装管理很是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详细的资料,可以参考下。现在软板、硬板都有,封装管理很是麻烦

    没有,只是跟很多家FPC厂以及终端客户技术交流得到的结论。当然不是所有的FPC厂都建议压pad操作,如果你不想建立两种封装,可以让FPC工程询问时书面告知并让其帮忙完善,当然要留有足够的空间

网友D(2020-01-07):
引用 网友C:
没有,只是跟很多家FPC厂以及终端客户技术交流得到的结论。当然不是所有的FPC厂都建议压pad操作,如果你 ...

压pad是什么?焊盘做大点?然后大的部分被盖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pad是什么?焊盘做大点?然后大的部分被盖住?

    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