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8-27):
在制作封装的时候,经常在daatsheet里面看到此标识,就理解为pastmask钢板那层的值,现正儿八经的请教下是什么意思,可以不按照此值来做吗?因为有时候很麻烦。在打件的时候会有影响吗?

网友:
应该按照下面的图建封装吧

网友:
上面的是建议的钢网焊盘,下面的是建议的封装焊盘,只做一层的话,按下面那个做

网友(2018-09-27):
上面是paste下面是焊盘

网友:
一般封装都有推荐的值

网友(2019-03-08):
个人认为应该是依照下面那张是PAD加大,这样Pin脚焊上去,吃锡面积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