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电源系统下的多个模块,电源独立不影响其他模块电源。

楼主(2018-08-27):
有没有这么一个方案,在同一电源下的几个模块(例如:继电器模块,或者通信模块)即使其中的一个模块发生电源短路也不会影响其他模块的正常工作。

网友:
加一个mos做开关,在短路的时候切断

网友A:
efuse
可以參考 http://www.ti.com/lit/an/slva862a/slva862a.pdf

网友:
用DCDC隔离吧

网友:
配电开关,高侧 MOSFET. 其功能有限流限压。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

网友:
适合楼主的情况。

网友B:
上面的方法有些不安全,如果电源没有过流保护, mosfet 容易烧毁, 保险丝也容易烧糊,实在不行加一个PTC, 这样是可熔断的,比较安全一些

网友:
二极管隔离最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方法有些不安全,如果电源没有过流保护, mosfet 容易烧毁, 保险丝也容易烧糊,实在不行加一个PTC,  ...

The TPS202x family of power distribution switches, 一个搞定所有限流限压。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

网友:
有几个模块用几个T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efuse
可以參考 http://www.ti.com/lit/an/slva862a/slva862a.pdf

第一次了解这个,感觉挺好的,集成元件比分立元件可靠也节省板的面积。不知道价格怎样。

网友:
看了一下datasheet,可惜集成mos管的最大电流只能2.23A。价格还不便宜,不适合低成本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