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刚开机。电流突然增大!PCB铜箔宽度设置多少合适???

楼主(2018-08-27):
    提问:
    常常在系统刚开机的情况下!系统刚开机。电流会突然增大!持续时间有长有短。
    然后恢复额定的电压和电流。
    想问如果刚开机的时候电流真的很大。按照计算和经验得到的铜箔宽度并不能
    承受这么大的电流,可实际上这宽度是额定电流1.5或者2倍的电流承受能力。
1.这样设计是不是有存在问题?
2.该在PCB设计的时候如何布线呢?
3.我比较担心是,这宽度前期会不会造成电流传输能力变快。久而久之烧毁器件?

网友A:
    常常在系统刚开机的情况下!系统刚开机。电流会突然增大!  => 可以增加 soft-start 電路
系统刚开机的情况下开机电流會跟電路上輸入電壓、輸入等效電阻和濾波電容器有關係,所以很難說要幾倍PCB铜箔宽度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常在系统刚开机的情况下!系统刚开机。电流会突然增大!  => 可以增加 soft-start 電路
系统刚开机的情 ...

    我提这个问题主要是考虑PCB该如何设计铜箔的宽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提这个问题主要是考虑PCB该如何设计铜箔的宽度

    按稳态设计就好。
    你是担心铜皮烧坏吗?铜皮烧坏的指标是发热太大,主要考虑稳态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稳态设计就好。
    你是担心铜皮烧坏吗?铜皮烧坏的指标是发热太大,主要考虑稳态情况。

不仅是担心烧坏铜皮,怕刚开机那一下的大电流由于流速快,烧坏东西!

网友C:
    你是layout的话,那么你就去问硬件需要按照多大电流走线。你是硬件设计的话,你们就需要做软启动,需要去根据手册来确定最大电流走线要求。

网友D:
    板子空间通常受限,一般按稳定工作后能承受的电流大小设计线宽铜厚就可以了,严谨一点的话,就加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layout的话,那么你就去问硬件需要按照多大电流走线。你是硬件设计的话,你们就需要做软启动,需要去根 ...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空间通常受限,一般按稳定工作后能承受的电流大小设计线宽铜厚就可以了,严谨一点的话,就加软启动

明白了!

网友E:
    不用担心烧板,温度升上去是要时间的,瞬间电流并不能造成多大温升。
也不用担心烧器件,电流增大,又不是电压增大。电压应该会降低吧。
而且增加的电流又不是流过器件,主要是流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担心烧板,温度升上去是要时间的,瞬间电流并不能造成多大温升。
也不用担心烧器件,电流增大,又不是 ...

    并不是很担心烧坏铜皮或者走线,担心的时候由于铜皮窄或者走线比较细造成电流比较大。
    芯片用久了怕容易烧!

网友F:
    加缓启,如果不愿意加, 就按照40mil一安培来计算你的铜皮宽度

网友G:
    1.基本上不会有问题,系统刚开机会有瞬态电流,pcb设计宽度不够,如果过大电流会导致铜皮温度上升,如果可以,考虑硬件加入缓启动。
    2.pcb设计时,应参考或者是有测试的情况下,按照最大电流线宽设计,这样会保证电源完整性(大电流电源路径阻抗较低,会降低电源纹波与emc)
    3.不会烧坏器件,因为电流需求是负载引起的(负载是电路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基本上不会有问题,系统刚开机会有瞬态电流,pcb设计宽度不够,如果过大电流会导致铜皮温度上升,如果可 ...

    噢~明白了。我如果在PCB设计中主要考虑的是额定定压,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烧毁任何器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缓启,如果不愿意加, 就按照40mil一安培来计算你的铜皮宽度

    我一般通过PCB Toolkit V7.03来计算过孔载流和线宽载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明白了。我如果在PCB设计中主要考虑的是额定定压,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烧毁任何器件吧?

是的

网友:
部分器件模块延时启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