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定某PAD的连接方式全接地(FULL_CONTACT)?

楼主(2018-08-27):
点击Edit property后,Available properties 里没有对应可选的属性?怎么添加呢?请高手指点。多谢!

楼主:
关键是我这里左边没有Dyn_Thermal_Con_Type这一项,就不知道怎么增加出来了

网友:
find属性不对吧

网友:
    Edit property,Find里面单选PIN。勾选你需要更改的PAD。然后就是2楼上的图。

网友:
    Properties的对象需要是pin,而不是net

网友:
    这种能不能设置某些封装花连,其它的全覆盖,比如我想小封装用花连,大封装用全覆盖。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

网友:
    感谢楼上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