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211E时钟问题

楼主(2018-08-27):
RTL8211E测量clk只有65M,TXCLK和RXCLK都只有1.3M,这是什么情况,看规格书都没有这些频率,电源和其他地方都没什么问题,电路也是参考设计,大家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

楼主:
早上有倒腾了一下,现在时钟是125MHz,但TX和RX clk是跳变的,2.5M,25M,米娜有遇到过吗?

网友A:
电源和其他地方都没什么问题,电路也是参考设计,

你都说没问题,别人怎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没问题,别人怎么知道。

网友:
RTL8211E datasheet
這段敘述可以解決你的問題嗎?
TXC/RXC: The transmit reference clock will be 125 MHz, 25MHz, or 2.5MHz depending on speed.

网友B:
千兆以太网PHY芯片吧,遇到问题,先口中念叨一句:电源/时钟/复位。(1)电源先检查一下,电压都对不,时序对不对?(2)时钟,检查一下系统时钟对不对?一般而言有一个25M的晶体,或者一个125M COMS时钟的,可以量一量,对不对。(3)检查一下复位是不是已经拉高了,有没有一直被压着?(4)RGMII存在一个CLK和data之间有一个多少的延时来着?看是谁内部做,不要做重复了。data线的等长做了没?就看看相关连接了,变压器有没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兆以太网PHY芯片吧,遇到问题,先口中念叨一句:电源/时钟/复位。(1)电源先检查一下,电压都对不,时序 ...

黄大神,终于看到你了,果然是专业的

网友:
是不是在 进行网络自动适配啊,不专业的讲,PHY芯片应该会自适应外部网络速率,好久不搞网络了记不太清了

网友:
查一下1.05V那块的电源布局布线,如果是用的芯片自身产生的1.05V,那么对VDDREG的布线要求非常高,先要够宽,电容要够大(10uF),电容离引脚要够近,如果外部供的1.05V,主要就是电源的跟随性要好

网友:
多说一句,1.05V供电这块,用万用表是没法测出问题的,如果是芯片自己产生1.05V的,可以考虑断掉输出端的电感,外接一个1.05V进来看看频率是否还跳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能否加个微信,有事请教

网友:
适配过程中 T/R时钟是要跳变的,正常。但是一直跳来跳去说明适配不成功,看下是不是你MAC和PHY端RGMII的CLK-DATA的delay配置,就会导致边沿错开,数据无法解析。
然后测试外部端口不要接同样的8211,接电脑测试,我记得貌似配置哪里不对,有同型号不能link的问题.
有问题再反馈了,目前描述不够

网友:
如果走RGMII, 那么根据1000/100/10M,不同的速率,时钟频率不一样, 如果走SGMII, 那么时钟一直是125M

网友(2021-07-06):
我在调试RTL8211的时候遇到了和您同样的问题,clk只有65M,TXCLK和RXCLK都只有1..25M,想问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想有偿求指导

网友:
电压对,时钟有25M,复位对,就查软件吧。这个芯片很稳了的,都要停产了

网友(2021-08-11):
频率最重要特别是1.05V,内置的电压输出不稳,建议用外置LDO电源比较好

网友C(2023-03-30):
    有遇到无法跑满千兆的问题嘛?发送有450m,接收有700M,找不到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遇到无法跑满千兆的问题嘛?发送有450m,接收有700M,找不到地方了

    我遇到过 你查查CPU的勘误表 有的CPU本身无法支持到千兆 CPU处理不过来 NXP有些工业和汽车级别的芯片就没法支持到千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