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右下角的标题栏

楼主(2018-08-28):
如何修改右下角的标题栏,自定义表格形式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一个。
    即,新建一个原理图,在D-O里去掉title block的勾,选择需要的图纸尺寸,然后自己在右下角绘制表格、输入文字、插入图片等。
    完工后将图纸保存为.schdot格式。
然后在preferences->system->new document defaults里,将原理图缺省设置为上述schdot文件。
以后你每次新建原理图时都是以此文件为模板建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一个。
    即,新建一个原理图,在D-O里去掉title block的勾,选择需要的图纸尺寸,然后自己在右下 ...

感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
    18的原理图的那个选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