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负载和接近负载

楼主(2018-08-28):
什么是负载和接近负载
什么是负载
负载是指连接在电路中的电源两端的电子元件。电路中不应没有负载而直接把电源两极相连,此连接称为短路。常用的负载有电阻、引擎和灯泡等可消耗功率的元件。把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的装置叫做负载。电动机能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电阻能把电能转换成热能,电灯泡能把电能转换成热能和光能,扬声器能把电能转换成声能。电动机、电阻、电灯泡、扬声器等都叫做负载。晶体三极管对于前面的信号源来说,也可以看作是负载。对负载最基本的要求是阻抗匹配和所能承受的功率。
负载是吸收(消耗)功率的元件,负载电压是电源(发出功率的元件)传输到负载上的电压。

负载吸收功率 P = U * U / R
在电子电路中,信号、信息是逐级传递的,下一级的输入电阻就是上一级的负载。
负载的分类
感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滞后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感性(如负载为电动机;变压器;
容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容性(如负载为补偿电容)。
阻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负载电压没有相位差时负载为阻性(如负载为白炽灯;电炉)
关于负载电压
负载电压就是用电电器或电子器件在工作时,所加的电压。
晶闸管有一个是触发脚您知道的其它两脚就串在负载上,要让负载动作就必需在触发脚弄个触发讯号,才能让负载动作如果没导通的时候,负载不动作,晶闸管就承受了电源电压,所承受的电压就称为负载电压=触发导通时负载承受的电压元件标注的耐压值就可以说是晶闸管的最大负载电压
接近开关有关于电的两个主要额定值。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另个范围位置检测距离。标签上都有。一般用的最多的24VDC以下电压(标签上的标识的基本都是5V-24VDC,有标称30VDC电压的),电流1A以下,检测距离0.3-5mm。其他规格比较少用。可以用于直接串接于PLC直流输入信号、小型直流1A以下线圈微型继电器通断。标签24VDC都可以使用在电路电压5V-24VDC(有的3V就能用)都能通断电路。
接近开关负载是什么意思
NPN型,是输出负极信号,图上的电阻表示负载。是表示当感应到接近物体时,黑线和负极是导通的,负载的另一端连接到+12V+24V,负载通电工作。当配合PLC使用时,要仔细了解是否和PLC输入极性是否一致,一般连接:1+243接负极(很多PLC的公共端COM是取负极。 4PLC相应的信号输入接点X0
开关负载设备是有限的,一般是10A或者16A的,如果所接设备超过这个数值,那么功耗就会很大,开关过程中就会产生较大的电弧,存在不安全因素,也可能会烧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