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型孔

楼主(2018-08-28):
pads里怎么新建异型孔的封装?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方法有很多,规则的异形孔用圆孔合并,复杂的直接画线,在钻孔层画

网友A:
    我习惯在钻孔层画线!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习惯在钻孔层画线!简单粗暴!

    你这样画的孔是非金属的吧,金属的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习惯在钻孔层画线!简单粗暴!

    在钻孔层画线覆铜怎么避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钻孔层画线覆铜怎么避开?

    禁止布线,或把铜皮挖空!

网友:
    是不是画那个TYPE-C遇到的这个问题吗,

网友(2020-01-07):
    钻孔层画了把铜皮挖掉,要是金属化孔就用孔叠孔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