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覆铜灌注的问题

楼主(2018-08-29):
部分覆铜无法灌注是什么原因,验证设计的时候也是断路的[图片]

网友:
两块敷铜是不是设计了一样的优先级,把外部敷铜的优先级数值调大(越大优先级月低)

网友:
点右边的灌注与填充先项,把小的灌铜高为0,外面大的灌铜设为1

网友:
有可能是同一层有多个平面,并有大面积铜皮包裹着小铜皮的,这个大铜皮应该给设置一个优先级至少2,在pads里优先级设置数字大就是后铺铜

网友:
设置铜皮优先级就好了

网友:
    优先级问题,把小的优先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