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关于铜箔宽度载流不够,如何进行弥补???

楼主(2018-08-30):
    我想问如果是双面或者多层板。加入TOP层的铜箔宽度比较小,不足以载流电源的大电流,也不想进行开窗镀锡处理!
有什么方法可以进行弥补吗?

    我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法是:在Bottom或者某一个内层在进行铺铜进行分流。
但是过孔应该怎么加?加多少合适???

    输出电压先经过电感在经过电容进行滤波。再到回馈电流。通过回馈在调节输出。直到稳定!
应该如何分布放置过孔最佳?
    根据电流平衡原则输入9个孔(实际上可能输入铜皮很宽,可以没有过孔)那么输出应该也是9个为佳。
但是由于输出铜皮不能载很大电流。所以过孔如何最佳放置???

网友A:
    铜厚不能加吗。

网友B:
    错了。不是电流平衡,是功率平衡。升压拓扑Iin > Iout,降压拓扑Iin < Iout。
器件摆放,铜皮,过孔如何处理的问题与你选的电源拓扑有关。如果不懂,最好照着demo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厚不能加吗。

不能~加了其他走线阻抗就发生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不是电流平衡,是功率平衡。升压拓扑Iin > Iout,降压拓扑Iin < Iout。
    器件摆放,铜皮,过孔如何处 ...

    能否说的再详细点,或者贴点资料吧!
不是特别明白功率平衡的原理?
升压拓扑Iin > Iout,降压拓扑Iin < Iout
    这点也不是很明白~一般降压不是输入电流应该会大点吗?

网友C:
    如果是谈过孔载流能力的话,一般按照1个过孔对应1安培电流设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谈过孔载流能力的话,一般按照1个过孔对应1安培电流设计即可。

过孔载流不是我问的问题,我想知道如何如图所以应该如何打这些过孔在什么位置最为恰当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说的再详细点,或者贴点资料吧!
    不是特别明白功率平衡的原理?
升压拓扑Iin > Iout,降压拓扑Iin  ...

这就是初中的能量守恒啊。
    假设电源效率是1。Ein=Eout:Ein=Vin*Iin*T;Eout=Vout*Iout*T;
    反应在电路上就是功率平衡。输入电压高,电流必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初中的能量守恒啊。
假设电源效率是1。Ein=Eout:Ein=Vin*Iin*T;Eout=Vout*Iout*T;
反应在电路 ...

    那请问在PCB Layout的时候过孔改如何分布呢?

网友D:
    既然可以在bot或其他层处理,那就干脆top层不走这条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可以在bot或其他层处理,那就干脆top层不走这条线了

因为TOP层空间可能会被其他电源或者地的铜皮进行压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在PCB Layout的时候过孔改如何分布呢?

    前面已经说过了,布局、布线与你选的电源拓扑有关。如果不懂,最好照着demo抄。
如果你是多层板,布局布线要求没那么高。只要原理图不出问题,一般都能调出来。

网友E:
    1,电流平衡原则是个啥? 输入打9个孔,输出打12个孔不行吗?有啥问题?
2,表层加厚,其他线阻抗变低,那再把其他线线宽调整一下不就好了
3,过孔随便打,只要保证电流能从bottom流过就行,不放心就多打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电流平衡原则是个啥? 输入打9个孔,输出打12个孔不行吗?有啥问题?
    2,表层加厚,其他线阻抗变低,那 ...

    乱打不觉得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已经说过了,布局、布线与你选的电源拓扑有关。如果不懂,最好照着demo抄。
    如果你是多层板,布局布 ...

    很多时候不是Demo板没有嘛!所以需要自己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取决于你的负载芯片的位置, 最好做个DC仿真,看看主要的电流回路在哪里, 要不然在其他层多加铜皮没有 ...

    仿真目前没能力做。
    我是这么想的~比如芯片和负载需要走5A的电流。但是TOP层只能走3A的电流,
所以我在输出端打了2个内径0.25mm的孔。在输出电容滤波端再打了2个。最后输出电源输出换层的时候。打8-10个孔,
    如果是这样设计那么TOP的3A+过孔2A=5A了。当然实际中可能是3个或者4个孔。以防万一
    这样设计应该就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