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 交互布局问题

楼主(2018-08-30):
在原理图中选中一个器件,为什么PCB中没有被选中呢?前提是在Capture CIS中已经勾选了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并且重新导入了网表,奇怪的有点芯片能交互选中,有的芯片则在原理图选中后PCB没反应,,PCB中没反应的这个器件也没有锁定,,有人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吗?使用的是cadence 17.2版本

网友:
    我用的也是17.2,这种现象也有过,重新打开软件就好了。还有一种是在PCB里面有没有选择相应的命令。FIND栏中选中你想选择的东东。。

楼主:
    find里也选择了Symbols,还是有的芯片能交互选中,有的不行,,重启软件还是这样的,不知咋会事儿

网友:
    新版本也这样么?

网友(2018-10-22):
    我的也交互不上,其他文件可以,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2019-01-09):
    我也遇到了,请问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A:
    我是安装了这个补丁后,软件不能进行交互布局了。Hotfix_SPB17.20.048_wint_1of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安装了这个补丁后,软件不能进行交互布局了。Hotfix_SPB17.20.048_wint_1of1

    我也是安装了048更新后没法使用交互布局了,不知道你那边解决了没有?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安装了048更新后没法使用交互布局了,不知道你那边解决了没有?怎么解决的!

在ENV文件中增加一语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具体如下

    source $TELENV
unset UNIQUE_MPS_SESSION###更新048补丁需要此语句,修补无法交互布局功能
###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

网友C(2019-03-03):
引用 网友B:
在ENV文件中增加一语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具体如下

    有没有详细的修改记录,这个文件在哪个文件夹下?没找到。

网友: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软件也无法交互

网友D:
    导入网表更新一下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导入网表更新一下数据。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无法从原理图交互到PCB,通过PCB高亮指令是可以交互到原理图的,应该是17.2的又一个bug。反复试:重新打开原理图,重新打开PCB,不行!重新生成网表,PCB导入网表,还不行!只剩下没有重启电脑了!!另外17.2还有一个改动,把原先16.6的刷子(assign color)跟现在的高亮(hilight)区分开了,通过assign color指令高亮的器件、网络无法使用dehilight指令取消高亮,真球恶心。

网友:
    原理图和PCB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没有非法字符吧,原理图每一页的名字也最好不要有非法字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ENV文件中增加一语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具体如下

    方法可行,通过这个解决了s048补丁之后不能交互的问题。

网友(2019-04-29):
    同样17.2突然无法交互

网友(2019-09-05):
    我也用的17.2,也不能交互,你们都怎么解决的?

网友F:
    按照网上的方法,已经搞好了

网友(2020-03-22):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详细的修改记录,这个文件在哪个文件夹下?没找到。

在X(安装目录):\SPB_Data\pcbenv下,有个env文件(无后缀),如果没有就新建,然后复制楼主提到的:
    source $TELENV
unset UNIQUE_MPS_SESSION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无法从原理图交互到PCB,通过PCB高亮指令是可以交互到原理图的,应该是17.2的又一个 ...

    是可以通过dehilight指令取消高亮的!
点击dehilight然后将options下面红框里面的勾点掉再点击网络或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通过dehilight指令取消高亮的!
点击dehilight然后将options下面红框里面的勾点掉再 ...

嗯,是可以取消高亮的,谢谢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照网上的方法,已经搞好了

具体怎么搞,求解步骤

网友(2020-05-14):
    这对于你们的这种问题,可能存在两点问题:1、不是通过Allegro方式导网的,而是通过Other方式导网的,以后面这种方式导网就不能交互了。2、用Allegro方式导网不能交互的,可能是你把DSN文件名进行修改了,原始名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进行改名,哪怕是加上日期后缀都不行。我所说的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网友G(2021-01-19):
    allegro 17.4,打开后是可以交互的,过一段时间后,sch到pcb还是可以交互,但是pcb到sch就不能交互了。关闭allegro再打开就又可以,但是还是过一会儿就不能从pcb到sch这个方向交互了,还不清楚是怎么触发的。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2021-09-09):
    ENV文件最下面增加一句 unset UNIQUE_MPS_SESSION 就搞定了随机突然失联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allegro 17.4,打开后是可以交互的,过一段时间后,sch到pcb还是可以交互,但是pcb到sch就不能交互了。关闭 ...

我的也是这样,有时候在PCB点击元件突然就不交互了,搞了各种方法都不行,最后是用记事本打开ENV文件,然后在最后面新增一句 “unset UNIQUE_MPS_SESSION”,不要双引号。

网友I(2022-06-16):
    我的env文件修改了,现在还是无法交互布局,这是为什么,在原理图中选中器件allegro中毫无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env文件修改了,现在还是无法交互布局,这是为什么,在原理图中选中器件allegro中毫无反应

我重新卸载安装后,还是无法交互,一直无法交互这是为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按照网上的方法,已经搞好了

只是修改了env文件吗,还是使用了其他方法呢

网友(2023-04-21):
引用 网友I:
    只是修改了env文件吗,还是使用了其他方法呢

    只修改了env文件

网友(2024-06-22):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是这样,有时候在PCB点击元件突然就不交互了,搞了各种方法都不行,最后是用记事本打开ENV文件,然 ...

    方便问下17.4哪个补丁吗我正好碰到这个问题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env文件修改了,现在还是无法交互布局,这是为什么,在原理图中选中器件allegro中毫无反应

    方便问下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