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编译报错问题请教

楼主(2018-08-30):
用AD10画的原理图,有一个电阻没有定义PCB封装,建立PCB工程项目进行编译,没有报错,但是导入PCB后这个电阻就没有了。请教高手怎样设置才能在编译时提示这种错误,谢谢!

网友A:
好像编译的时候是不管这个的。
一般我都是在封装管理器里添加封装和检查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编译的时候是不管这个的。
一般我都是在封装管理器里添加封装和检查封装。

谢谢!但如果是这样,对于元件多的电路,导入PCB后漏掉元件又没有提醒,那很麻烦了。

网友A:
可以通过show differences来检查是否有元件没导入到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show differences来检查是否有元件没导入到PCB。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感谢!

网友B:
做库的时候也多注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库的时候也多注意点

明白,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