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CE最小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8-08-30):
图1的电路是实现Sys_3V3控制4V(电池)的输出,我按照以往的经验设计,将R98,R99定为10KR,但是调试(MMBT3904调试时换成IRLML2502的NMOS管)发现Q13/Q14导通后,消耗的电流太大了,40+uA,只计算图1的电路,Cell_out的后续电路没有计算
我就将R98,R99的电阻改为560KR,发现电路也正常,此时大概7uA。我想知道,我把R98,R99改这么大会有什么后续问题么?再改大呢?

楼主:
在三极管的规格书里面找到了这个,是不是跟这个Collector Cutoff Current有关?
望大神指点

网友A:
    为什么需要Q13  Q14两个三极管,只用一路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需要Q13  Q14两个三极管,只用一路不可以吗?

Sys_3V3高的时候,Q11不导通,低的时候导通,有更优的电路么?求指导

网友B:
    这个电路用来做什么的啊? 只是个开关? 还是缓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用来做什么的啊? 只是个开关? 还是缓起?

    就是开关

网友:
    如果只是个开关,那就不用那么复杂,MOSFET要注意RDSON要尽可能小, 另外电阻改大有没什么问题我觉得。

网友C:
R98和R99使用560k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电路是可以优化的,如果只是实现开关功能,Q13与Q14使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比如使用Q14,删除Q13与R98,Q14的集电极与PMOS的栅极串接100R电阻,并且在R108与电阻R99上各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增加这个缓启动有利于压制瞬态电流。否则在Q13与PMOS管导通的瞬间瞬态电流过大会导致4V电流塌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R98和R99使用560k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电路是可以优化的,如果只是实现开关功能,Q13与Q14使用一个三极管就 ...

这个电路是实现Sys_3V3有的时候就没有Cell_out,去掉一个管子好像不是很好做吧
缓启功能我试一下,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实现Sys_3V3有的时候就没有Cell_out,去掉一个管子好像不是很好做吧
缓启功能我试一下,感谢
...

很好做的,你可以深入调试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做的,你可以深入调试确认下。

    不明白,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更方便与更可行,我会用MOS+三极管来控制,当然会加个100NF的电容。

    我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电路静态电流大了,想找优化方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找漏电流小的三极管,基极用比较大的电阻。可以看下V信号“Learn-do",有对三极管详细的讲解,或许对你 ...

    好的,感谢

网友:
    去掉一级逻辑就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