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一個 offpage 有可以放2個 Name

楼主(2018-08-30):
請問有人知道 我想在 Offpage 可以放 2個 Name 嗎 ?
舉例來說 C 點要跟   另一點 A  和 另一點 B 連接
我C  點是 Offpage  想要在裡面有 [A_B]  讓他會去找 A 和 B (Offpage)  同時連結起來

网友:
    你可以在线上放Name,然后都连到同一个Offpage

楼主:
    我目標是這樣 希望 offpage   PPS1 可以和右邊的連接,PPS2 可以和右邊的連接
pps1 和 pps2 可以和右邊的連結  然後不用畫 wire 來完成

网友(2019-02-26):
    右边的分别画一个PPS1和PPS2,都接到R5上即可。

网友(2021-07-08):
    这样不行,可以放置NET到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