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parameter editor 菜单的命令是什么??

楼主(2018-08-30):
我想添加一个Stroke命令,可是我不知道Design parameter editor 菜单的命令是什么? 有老铁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med

谢谢谢!!

网友:
有时想创建一个操作的快捷方式,但不知道菜单命令是什么,都可以用script录制一遍那个操作,然后用记事本打开那个scr文件就可以看到菜单命令

网友(2019-05-14):
    Tools\Utilities\Keyboard Commands可查要下的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