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3D器件模型方法

楼主(2018-08-31):
实际需求:xpedition Layout3D环境下设计时,既要求器件之间间距足够紧凑,又要满足生产制造的要求。此时需要导入一些器件模型数据以替代工具自动产生的器件矩形框,使设计数据更加精准可靠。3D器件模型往往来自于器件厂商、第三方机构或结构工程师。
工具:Align 3D Models
适用情况:
1.     中心库中并没有关联3D模型的器件。
2.     原始3D器件模型不准确,需要重新导入其它模型数据。
使用方法:
1.     在Xpedition Layout中通过Window->Add 3D View创建3D窗口。在2:3D View窗口中,Ctrl+F搜索需要替换模型的器件并选中。
2.     通过RMB并选择Edit Selected Cell。进入Cell Editor界面。(此时Align 3D Models窗口会自动开启)
3.     选择器件Part Number. 并点击Import进行模型导入。
4.     导入器件模型后,可以与2D 的cell进行位置对准,通过在Align 3D Models中输入具体偏移量来校准2D 与3D的位置信息。
5.      保持并退出Cell Editor。此时PCB板上所有此器件的模型都已经被自动替换。
提示:
在模型导入过程中,如果将Align 3D Models窗口最小化后,需要通过“Alt+空格”操作先最小化Cell Editor,然后再恢复Cell Editor界面显示,Align 3D Models窗口便会自动开启。

网友:
闲了试试,先谢谢楼主

网友A:
    倒入3D后,不知道占用多少CPU和内存,I5+4G内存能带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入3D后,不知道占用多少CPU和内存,I5+4G内存能带动不?

推荐16G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