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封装能不能将die的IBIS文件和基板的IBIS文件合成一个文件

楼主(2018-08-31):
请教大神问一下,

wafer厂会提供一个die的IBIS文件,封装厂会提供基板的IBIS文件,

但是客户使用时,是一个整体的IC,能不能将两种IBIS文件合成一个文件?

如果可以合成,用什么软件合成?

网友:
考虑到参考地,合在一起成一个文件不太适合。如拿到封装文件,直接提取就行了

网友(2018-11-16):
不是ibis文件,是rlc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