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allegro反标注 回注

楼主(2018-08-31):
为了PCB上位号按顺序排列,利于快速找到器件位置,便于生产测试;
一、allegro PCB中,按照一定顺序重新对器件进行编号
    1.Edit-Properties,Find过滤器只选Comps,全选所有元器件
    2.Auto_Rename,点此项默认为True,Apply
    3.Logic-Auto Rename Refdes-Rename...
    4.选中Rename all components,点more,一般如图

    5.点Close回到原来的窗口,点Rename!!
二、准备好swp文件,在cadence中进行反标注
    1.第一步结束后,生成了rename.log的文件,该格式cadence无法识别
    2.编辑rename.log,使用替换命令即可,替换“OLD空格”为“空白”,替换“空格空格空格空格NEW”为“空白”,并另存为*.swp,结束后如图

    3.Tools-Back Annotate

    4.确定,结束,检查

楼主:
占楼,度娘了半天,没一个说的清楚的,立帖方便日后翻阅

网友:
请教你一问题哈,原理图导入PCB正确,PCB从新标号变反编给原理图提示完成(正确信息),在将反标的原理图导入网表给PCB,有较多的器件飞掉。检查PCB到原理图的位号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A:
    占楼,6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但不知何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占楼,6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但不知何故

请指教,你是怎么处理呀,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指教,你是怎么处理呀,多谢

前面的PCB处理基本上跟楼主的一样,后面的原理图,选中.dsn文件,tools-Back Anno tate-PCB Editor-PCB Editor Board File:找到之前回注好的PCB文件-ok。
导网表检查一下,器件等信息是否与之前的一致,不一致的话可能原理图有错误。

网友(2024-02-22):
    请教一下Back Annotate后swp文件生成失败在swp.logo里查看到下面的报错应该怎么解决?万分感谢您的回复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C-1UF-0603-10V-X5R_CAP1210_47UF. Regenerate the netlist (Export - Physical) to sync with the PCB Editor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4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C-0.1UF-0603-6.3V-X7R_CAP0603_6. Regenerate the netlist (Export - Physical) to sync with the PCB Editor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5

网友(2024-06-13):
    好人啊,以前会后来没怎么用了,又不会来。这次我要记下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