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License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楼主(2018-09-01):
动态License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mentor Graphics 的用户要通过设定动态license环境,正确配置Server端和Client端的环境变量,才可以正确获取浮动license,使一个团队内的license资源发挥最大的优势。
1.  lmtools的安装
如果想要配置动态license环境,需要在Server端安装lmtools软件来管理license的使用。本文以VX.2.3为例,详细介绍具体的安装步骤。
a. 双击setup.exe 文件进入安装界面,点击“Install Licensing Software”

b. 选择好安装路径后,next
c. 直到安装成功后,会在开始菜单中看到如下程序栏
2.  License 文件结构简介
用户获取license文件可以通过用户的Site ID号直接从Support Net 网站上下载最新license文件,或联系mentor销售人员索要。获取到浮动license文件后,需要对license文件做如下修改:
SERVERput_server_name_here ECF4BB6724FF 1717
DAEMONmgcld path_to_mgcld   Ethernet adapter
put_server_name_here:改为server PC的Computer name
ECF4BB6724FF:确认为server PC的首个网卡物理地址
确认方法:进入DOS模式
确认物理地址正确无误
mgcld path_to_mgcld:从之前安装的licensing文件夹中找到正确路径,例如
C:\MentorGraphics\Licensing\mgcld.exe
INCREMENTces mgcld 2016.040 22-apr-2016 25 5E88E31773D357E97B7C \
ces表示可以被调用的模块名称
2016.040表示该模块支持在2016.04之前发布的所有版本,对该时间之后的软件版本并不支持。
22-apr-2016表示该模块的使用期限,如果超过期限,license文件需要更新。
License模块及数量确认
License文件拉到最下面,可以查看license的具体模块及数量信息。
3.  License server 设置
License文件更改好后,存放在serverPC端,启动lmtools
进入Config Services栏
1. 设定Server Name
2. 设定lmgrd路径,例如:
C:\MentorGraphics\Licensing\lmgrd.exe
3. 设定license路径
4. 勾选开机自动启动lmtools
5. 保存
4.  License server 启动及验证正确
启动:进入“Start/Stop/Reread”栏
注:先勾选“Force Server Shutdown”强行关闭之前运行的程序
1. Stop Server
2. ReRead License File
3. Start Server
验证:进入“ServerStatus”栏,点击“PeRForm Status Enquiry”,在下面的信息栏查看各个模块的数量及运行是否正常,还有那位用户已经占用了具体哪个模块等信息。
5.  Client 获取license设定
License Server环境配置好后,下面我们需要对每一个接入的Client端进行环境变量设定。
a. 首先确保是否可以正确连接server PC.具体办法有很多种,我们以最常用的ping为例。在DOS环境下,ping server IP,查看client端与server PC端通信是否正常。
b.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系统设定->环境变量->系统环境变量->添加:
变量名称:MGLS_LICENSE_FILE
变量值: 1717@     @后面可以接server PC名称或PC IP
c. 确定并退出。
提示:
1. 如果client端与server端可以ping通,但任获取不到license,请确认server端的防火墙设定,通过telnet命令确保1717端口是畅通的。
2. 从Server获取license的Client端,操作系统的用户登陆名称,不可以包含空格字符。
3. Client可以从多个server搜索license并调用,将环境变量MGLS_LICENSE_FILE的值设定为 server1;server2,中间添加小写分号即可。软件启动时,会检查所有MGLS_LICENSE_FILE值中的server,如果server添加过多,会影响软件启动速度。
4. 当用户环境变量和系统环境变量同时存在MGLS_LICENSE_FILE时,以用户环境变量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