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信号控制半桥电路能否产生正弦信号?

楼主(2018-09-01):
一个项目打算用PWM信号来控制半桥线路,来产生可控频率的正弦波信号,不知道是否可行?

除此之外时候还有其他产生可能正弦波的方式?

网友:
DAC产生正弦波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stm32 的 pwm 做 dac

网友A:
参数要求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要求发出来

初步的想法是利用PWM控制半桥驱动,控制电磁线圈产生可控的磁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步的想法是利用PWM控制半桥驱动,控制电磁线圈产生可控的磁场

这个是AMS3933的参考发射图,产生的是125K的低频唤醒信号,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AMS3933的参考发射图,产生的是125K的低频唤醒信号,供参考。

多谢,请问原理图中D3,D4,D5,D6是防止线圈的反向电动势过大烧坏Driver IC的吗, 线圈是方波控制还是正弦波控制?

网友:
现在好多的驱动控制器都支持pwm的,为何还要正弦波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请问原理图中D3,D4,D5,D6是防止线圈的反向电动势过大烧坏Driver IC的吗, 线圈是方波控制还是正弦 ...

是的,销掉反向尖峰的,防止反向尖峰过高。驱动是PWM,不是正弦,但对发射影响不大,LRC谐振会把谐振频点上的能量辐射出去,当然了波里面也有125K夹杂着临近频段,125K的F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