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信号线束的问题

楼主(2018-09-02):
一直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情况,Compiler    Nets Wire /BS2_FP has multiple names,求大神指点,折腾好久了

网友:
方便的话上传文件看看。
只传相关的就行。
这个功能不怎么用,觉得繁琐。

网友:
这里的确很少做这个

网友:
这只是个警告信息吧?  应该没有问题。
使用线束时,有时候线束连接的两端,在不同子图上可能有不同的网络名(在采用层次原理图的设计中比较常见),这时原理图编译的时候就会给出警告,通常Altium会选择其中一个做为最终的网络名。可以在sch navigator中确认一下 和这个网络连接的pin的数量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