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x.2.3 好多功能不见了

楼主(2018-09-02):
mentor vx.2.3 好多功能不见了,比如 显示安全间距,比如 place->place outline下一层级就没有fill on hover&selection。系统是win10,是系统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啊?另外,安装.2.3版本之前要先安装低版本吗?

网友:
显示安全距离,有截图吗?
fill on hover&selection  在Display 中。。

另,在安装VX.2.3之前,不需要安装低版本

楼主:
谢谢,按照你说的找到了。不过全局透明度,还有安全间距显示还没找到。我记得这两项是在graph里面的。

网友A:
请打开View->Enable OpenGL, 然后再在Grahpic Options查找。你安装的是32位还是64位?

楼主:
64位的,我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打开View->Enable OpenGL, 然后再在Grahpic Options查找。你安装的是32位还是64位?

点了一下,也没什么反应,然后在opengl就变成灰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打开View->Enable OpenGL, 然后再在Grahpic Options查找。你安装的是32位还是64位?

可以了,重新装了下显卡驱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重新装了下显卡驱动就好了

就是Open GL的工作原理,与显卡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