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解

楼主(2018-09-03):
怎么样用ADS搭建ddr3的ibis模型,并仿真分析其回波损耗及眼图,求大神指点

网友A:
ADS中搭建ibis模型,直接在planting中,添加IBIS_PIn即可,查看回波损耗其实就是直接查看你提取的S参数即可,在S参数上添加好item,接地,添加s_param仿真器,即可查看。眼图的话,可以添加transient仿真器,添加eye_probe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中搭建ibis模型,直接在planting中,添加IBIS_PIn即可,查看回波损耗其实就是直接查看你提取的S参数即可 ...

谢谢啊,请问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吗关于ads的si仿真

网友:
学习ADS,百度ADS小秘诀,很多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请问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吗关于ads的si仿真

学习ADS,百度ADS小秘诀,很多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ADS,百度ADS小秘诀,很多资料、

请问,我从allegro提取ddr3的DQ0-15,导入到ads中,naVigator的name中只有top层的DQ,其他层的DQ不显示,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从allegro提取ddr3的DQ0-15,导入到ads中,naVigator的name中只有top层的DQ,其他层的DQ不显示, ...

没明白你的问题,你提取的DQ0-15的S参数,直接放在ADS的Snp中,然后添加IBIS模型进行仿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问题,你提取的DQ0-15的S参数,直接放在ADS的Snp中,然后添加IBIS模型进行仿真就可以了

方便加个微信吗我的微信号15195770552

楼主:
引用 楼主:
方便加个微信吗我的微信号15195770552

提取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只能提取到top层的DQ,第三层的DQ的net默认是GND,我自己改变其网络标号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提取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只能提取到top层的DQ,第三层的DQ的net默认是GND,我自己改变其网络标号还是不行

可以直接用ads导入pcb版图,选择自己需要的net,添加相应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