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板过孔的最小钻孔和pad是多少

楼主(2018-09-03):
请教:软板过孔的最小钻孔和pad是多少?

网友:
    这个问题直接问工厂最好,不要走极限……

网友:
    钻孔0.15毫米,激光0.1

网友:
    都有不一样的生产制程

网友:
    0.1mm的比较多

网友(2018-10-20):
    软板最小的孔可以使用0.1mm的孔激光制作,盘单边4-6mil。不建议超出0.25mm,覆盖膜,盖孔时出现溢胶的情况。

网友(2018-11-28):
    不好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