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将元件未使用焊盘显示出来?

楼主(2018-09-03):
最近看到别人的板子上元件没有使用的焊盘会单独显示出来,如图片所示,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怎么设置的,有没有大神知道?

显示未使用的焊盘

显示未使用的焊盘

网友A:
您对问题的描述有误吧,那不叫显示,所有焊盘本身就都是显示了的,应该描述为如何高亮板上的NC PIN。
方法:1.查看NC PIN焊盘的网络名称,如果原理图没对该pin定义网络名称,那么在PCB上的网络名称为DUMMY,然后复制DUMMY,接着执行高亮命令,并选择高亮的颜色,然后Find面板里Find by name选择net,方框里面输入或粘贴DUMMY,然后回车,即可将所有NC PIN高亮;

         2.也可以在本论坛的skill板块里下载一个自动高亮NC PIN的skill,加载该skill后,只需执行该skill即可自动高亮nc pin焊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对问题的描述有误吧,那不叫显示,所有焊盘本身就都是显示了的,应该描述为如何高亮板上的NC PIN。
    方法 ...

    如何高亮复制出来的ref为*的器件呢?
复制所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何高亮复制出来的ref为*的器件呢?
    复制所有的

高亮假器件软件自带的功能好像好有直接的方法,不过你可以去下载个skill加载就可以直接自动查找板上所有的假器件了,并可逐个定位跳转画面并高亮。另外,既然高亮不了假器件,反过来可以高亮有位号的器件:执行高亮命令后,Find里面的Find by name选择symbol,然后方框里面输入*号,直接回车,板子上有位号的所有器件就会全部高亮起来,那么剩下不亮的器件也就是假器件或是其它类型的器件,比如Mechanical symbol,Format symbol类型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对问题的描述有误吧,那不叫显示,所有焊盘本身就都是显示了的,应该描述为如何高亮板上的NC PIN。
方法 ...

明白了,多谢大神指点。关于第二个方法skill是指EDA365 skill工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多谢大神指点。关于第二个方法skill是指EDA365 skill工具吗?

你可以看看EDA365的工具里面有没有,我记得skill板框里面的版主单独发过一个高亮NC PIN的,可以去找找

网友:
    能写Skill的都是大神啊

网友C:
    我想知道为何要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为何要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不就是为了看着方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出来不就是为了看着方便吗?

 为什么要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亮假器件软件自带的功能好像好有直接的方法,不过你可以去下载个skill加载就可以直接自动查找板上所有 ...

    或者也可以先高亮,框选整板器件,然后再dehilight真器件,Find里面的Find by name选择symbol,然后方框里面输入*号,直接回车,这样就只有假器件以及Mechanical symbol,Format symbol类型的器件高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