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的适配驱动器FB120-AC220V

楼主(2018-09-03):
单片机最小系统的适配驱动器FB120-AC220V

单片机在当今的电子设备中已得到大量使用,原因是其功能强大、价格低廉、应用灵活。一般来说,单片机都是数字型集成电路,而要保证这种类型集成电路的正常工作,一般需要直流电源;当要驱动交流220V负载时,还应选择合适的执行部件产设计相应的驱动电路。直流电源的设计有多种方案,常用的有交流220V/直流电源模块、专门设计的开关电源电路以及由整流电路和三端稳压器件组成的电路模块等三种。相比来说,第一种电路的优点是简单、方便、可靠,但价格稍高;第二种电路虽然性能较好,但调试比较费事,且成本稍高;而方案三虽然比较成熟而且简单、方便,但抗EMI能力稍弹,特别是这种方案必须采用电源变压器,因此也比较笨得且成本偏高。
B120的主要功能本文介绍的最新电子元件FB120(亦称火鸟120)不失为一种可以与TTL电平兼容的单片机最小系统的最佳伴侣。利用它可以使单片机直接接入AC220V 交流电网,并可提供一路TTL电平来直接驱负载能力小于1A/220VAC的SSR固态继电器。而该FB120型适配驱动器的尺寸大小仅为10×20× 30mm3,且重量不足10克。
利用FB120型适配驱动器可以方便地与各种通用型单片机(TTL)进行连接,以完成对交流电器的实时控制。其功率可从100W(直接控制)到若干千瓦(加继电器或大功率可控硅)。由于不用变压器和开关电源等直流电源设备,且该适配器本身带有交流驱动器,因而可大大简化电路设计、缩小设备尺寸、明显降低成本。
FB120 的外接元件很少。它只段一个大于100μF的电解电容器即可,因此外围接口电路相当简单。其外形如图1所示。FB120采用26.5×19.0× 10.0mm的长方体结构,底部的5根φ0.8×7.5mm镀金插脚是其电信号连接端。引脚编号为P1~P5。引脚功能如下:

●P1:Line,使用时用来和AC220V交流电网LINE线(火线)相连;
●P2:数字地,用于接单片机IC的地线;
●P3:单片机VDD,直接连接交流电网NUL(零线或中线);
●P4:100W/AC220V负载驱动端口,短时(<1小时)功率可达200W;
●P5:为TTL电平的负逻辑驱动信号输入端,低电平为开。
2 FB120与单片机的连接电路
Intel-51系列单片机与FB120的连接电路如图2所示。图中,电容C1的容量应不小于100μF/10V,电容C2的容量为0.1μF。
为了进一步提高FB120型适配驱动器的驱动能力,可选用大功率可控硅(如ST公司的优质交流可控硅BTA16-600B等),这样,可使其理论负载电流达到16A,并可驱动AC220V/2000W的负载。另外,也可以直接使用有晚大负载能力的交流接触器,而将其线包作为交流负载即可。
●P1:Line,使用时用来和AC220V交流电网LINE线(火线)相连;
●P2:数字地,用于接单片机IC的地线;
●P3:单片机VDD,直接连接交流电网NUL(零线或中线);
●P4:100W/AC220V负载驱动端口,短时(<1小时)功率可达200W;
●P5:为TTL电平的负逻辑驱动信号输入端,低电平为开。
2 FB120与单片机的连接电路
Intel-51系列单片机与FB120的连接电路如图2所示。图中,电容C1的容量应不小于100μF/10V,电容C2的容量为0.1μF。
为了进一步提高FB120型适配驱动器的驱动能力,可选用大功率可控硅(如ST公司的优质交流可控硅BTA16-600B等),这样,可使其理论负载电流达到16A,并可驱动AC220V/2000W的负载。另外,也可以直接使用有晚大负载能力的交流接触器,而将其线包作为交流负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