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图表的字号怎么改,是默认几号?

楼主(2018-09-04):
钻孔图表字号,被我改乱了,调出来的图表字号不对,大于框,怎么改。怎么改这个默认字号。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你在哪里改的呢

网友:
钻孔表的字符默认是9号字体,可以直接修改Text的9号字体修改其字符的大小!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 是不是我理解这样,可以按照下面方法修改钻孔字符,和大小

楼主:
就是想改个默认其他字号

网友:
最好用默认的,或者用你自己添加的字号,你随便怎么整都行啊。change就好。

网友(2021-12-03):
默认是9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