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偸锡焊盘的避让是一定会缺角吗

楼主(2018-09-04):
    如题

网友A:
    除非你做圆角 哈哈

网友B:
    直角盘,都会比直边的要长点,修铜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做圆角 哈哈

额   这个是软件规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角盘,都会比直边的要长点,修铜皮就好了。

最后是用静态铜皮铺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