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封装的时候,SMD PAD为什么要做paste比solder mark大

楼主(2018-09-04):
在做封装的时候,SMD PAD为什么要做paste比solder mark大,这有什么好坏处?
如果做成一样大的话,又有什么好坏处?
求大神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谁说Paste 比solder 大,个人认为其实做一样大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Paste 比solder 大,个人认为其实做一样大也是可以的

    以前我们公司也是做一样大,但是现在出来后,看到很多公司都是做大,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Paste 比solder 大,个人认为其实做一样大也是可以的

一般是solder 比 Paste 大一点吧

网友:
    个人认为,这种设计一般在0201及以下封装或者0.3mm以下直径使用,便于钢网开孔和加大下锡量。

网友:
    SMD是表层焊盘做得比SOLDER层大,板子出来后绿油覆盖一部份焊盘,在BGA里面这样设计,板厂比较容易把PAD做得规整,不会变形,更有利于贴片

网友:
    paste钢网层的设计,请参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7185-1-1.html

网友:
    如果是HDI板,一般paste层和pad一样大,solder层单边外扩0.02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