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级能效原边反馈开关电源管理icDK1203替换RM63XX系列方案

楼主(2018-09-05):
六级能效原边反馈开关电源管理icDK1203替换RM63XX系列方案
       六级能效原边反馈开关电源管理icDK1203替换RM63xx
       副边反馈电源驱动icDK1203主要特性
       l输入电压 85V to 265V 全电压范围
       l内置 700V 功率管
       l内建自供电电路(专利),无需辅助绕组供电
       l集成自启动电路
       l电流模式 PWM 控制
       lVCC 工作电压范围 4V to 6V
       l65Khz 开关频率
       l轻负载时自动进入跳周期模式
       l过温、过流、过压、过载保护
       l待机功耗小于 0.3W
       l频率抖动降低 EMI 滤波成本

       ◆副边反馈电源驱动icDK1203极限参数
       供电电压 Vcc ………………………………………………………………………………… -
       0.3V--8V
       供电电流 Vcc …………………………………………………………………………………
       100mA
       引脚电压 ………………………………………………………………………………… -
       0.3V--Vcc+0.3V
       功率管耐压 ………………………………………………………………………………… -
       0.3V--730V
       功率管电流 ………………………………………………………………………………… 1.5A
       峰值电流 ………………………………………………………………………………… 800mA
       总耗散功率 …………………………………………………………………………………
       1000mW
       工作温度  ………………………………………………………………………………… -20
       °C--+125 ° C 储存温度  ……………………………………………………………………
       …………… -55 °C--+150 ° C 焊接温度 …………………………………………………
       ……………………………… +280 ° C/5S

       ◆副边反馈电源驱动icDK1203电气参数
      项目                           测试条件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电源电压 Vcc        AC 输入 85V------265V                4                  5                 6                V
      启动电压 Vcc        AC 输入 85V------265V               4.8                5                5.2              V
      关闭电压 Vcc        AC 输入 85V------265V               3.6                4                4.2              V
      电源电流              Vcc=5V,Fb=2.2V                    10               20               30              mA
     启动时间               AC 输入 85V                            ---                 ---               500            mS
     OC 保护电压          L=1.2mH                                460              480              500             V
     功率管耐压            Ioc=1mA                                700               ---                ---              V
     功率管最大电流    Vcc=5V,Fb=1.6V---3.6V            600              660              700            mA
     峰值电流保护       Vcc=5V,Fb=1.6V---3.6V            650              720              800            mA
     掁荡频率             Vcc=5V,Fb=1.6V---2.8V             50                65               70             Khz
     变频频率             Vcc=4.6V,Fb=2.8V---3.6V         0.05              ---                65             Khz
     抖频步进频率       Vcc=4.6V,Fb=1.6V---2.8V          0.8                1                1.2            Khz
     温度保护             Vcc=4.6V,Fb=1.6V---3.6V          120              125              130            °C
     PWM 占空比        Vcc=4.6V,Fb=1.6V---3.6V            5                ---                 75             %
     控制电压 Fb        AC 输入 85V------265V                   1.6              ---                 3.6             V

       副边反馈电源驱动icDK1203变压器设计 (只作参考)
       2.1、参数确定
       变压器设计时,需要先确定一些参数如下:
       (1)输入电压范围: AC85V~265V
       (2)输出电压及电流:DC12V/1A
       (3)开关频率:Freq=65Khz
       (4)最大占空比:D=0.5
       2.2、磁心的选择
       副边反馈电源驱动icDK1203先计算出电源的输入功率 P=Pout/h(h指开关电源的效率,设为 0.8),
       而 Pout=Vout*Iout=12V*1A=12W,即推出 P=12W/0.8=15W。我们可以通过磁心的制造商提供的图表进行选择,也可通过计算方式选择,我们查图表方式选择 15W 电源可用 EE20 或EE25 磁心,在这儿我们选择 EE25 磁心进行下一步的计算。
       副边反馈电源驱动icDK12032.3、计算原边电压Vs
       输入电压为 AC85V~265V,计算最低电压下的最大功率,最低电压为 85V 时,
       Vs =85*1.3=110V        (考虑了线路压降及整流压降)。
       副边反馈电源驱动icDK1203功率器件是需要散热的,芯片的主要热量来自功率管,功率管与引脚 7,8 相连接,所以在 PCB 布线时,应该将引脚 7,8 外接的铜箔的面积加大并作镀锡处理以增大散热能力。
       2、芯片的 7,8 引脚是芯片的高压部份,最高电压可达到 600V 以上,所以在线路布置上要与低压部份保证1.5mm 以上的安全距离,以避免电路出现击穿放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