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学习之显示过孔内径和外径

楼主(2018-09-06):
如图,82是一个内径是1.3外径是1.4的通孔类焊盘,这样看不能区分内孔和外径,咋一看会以为是贴片圆形焊盘?请教下如何显示区分通孔和外径?这个82焊盘数字是否可以去掉?

网友:
可以显示为孔,但不显示内径个径。

网友A:
82是pin number,这种孔一般是固定孔,可以删掉

网友B:
将二楼截图里面的Filled pads的勾去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是pin number,这种孔一般是固定孔,可以删掉

怎么删掉?我尝试右键“text edit”删除不了,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二楼截图里面的Filled pads的勾去掉即可!

请教下,这个颜色可以自己配置的吗?在哪里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这个颜色可以自己配置的吗?在哪里配置?

焊盘颜色可以设置!

网友:
2樓的圖,第一個選項 Display Plated Holes 要打勾,即可看到 hole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删掉?我尝试右键“text edit”删除不了,怎么操作?

你可以show element,点一下82,看一下它在哪个层,然后关闭这个层就可以了。它是pin number,不能直接删除。如果非要删除,那是在封装里改,原理图也要做相应的修改。它是在Package Geometry下面的Pin_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