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不转JTAG接口,就别想炼就为嵌入式开发大神

楼主(2018-09-07):
玩不转JTAG接口,就别想炼就为嵌入式开发大神
  通常所说的大致分两类,一类用于测试芯片的电气特性,检测芯片是否有问题;一类用于Debug;一般支持的CPU内都包含了这两个模块。
  一个含有 Debug接口模块的CPU,只要时钟正常,就可以通过JTAG接口访问CPU的内部寄存器和挂在CPU总线上的设备,如FLASHRAMSOC(比如4510B44BoxAT91M系列)内置模块的寄存器,象UARTTimersGPIO等等的寄存器。上面说的只是JTAG接口所具备的能力,要使用这些功能,还需要软件的配合,具体实现的功能则由具体的软件决定。例如下载程序到RAM功能。了解SOC的都知道,要使用外接的RAM,需要参照SOCDataSheet的寄存器说明,设置RAM的基地址,总线宽度,访问速度等等。有的SOC则还需要Remap,才能正常工作。运行Firmware时,这些设置由Firmware的初始化程序完成。但如果使用JTAG接口,相关的寄存器可能还处在上电值,甚至时错误值,RAM不能正常工作,所以下载必然要失败。要正常使用,先要想办法设置RAM。在ADW中,可以在Console窗口通过Let 命令设置,在AXD中可以在Console窗口通过Set命令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