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硬件设计-电源纹波引发的产品反复重启

楼主(2018-09-07):
首先来看一个案例,某电梯公司的外呼板项目采用了ZLG的复位监控芯片NCP803,用来监控主控供电,刚开始的测试中系统一切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就会少量产品偶尔出现复位引脚一直输出低电平的现象,导致系统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并且只有重新断电上电后才能恢复正常,ZLG FAE亲自前往现场发现确实有此现象产生,用万用表测试供电电压正常。客户据此怀疑是电源监控芯片的质量问题,要求我们会同原厂给出测试报告。然而,客户所谓“有问题”的产品,经过ZLG工程师反复测试正常,“有问题的芯片”经过原厂测试分析后给出的报告,芯片完全正常。

至此,事情出现僵局,问题却没解决。客户一再强调自身电源设计非常成熟,绝不会有问题。ZLG应客户要求再次做实验:根据客户描述的情况,复原现象来寻找下原因,即便用他寄过来的实物做频繁上下电测试,也没有出现那个问题。NCP803属于量产N多年的芯片,芯片本身出问题的概率是微乎其微,但为了测试的严谨性,我们还是实测了下芯片功能参数。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系列复位芯片功能特点,好让大家对后续的案例分析有一定的了解。如表1所示。

表1 复位监控芯片功能

网友(2022-08-25):
刚好遇到类似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2024-01-22):
    量产的产品在产测的时候没做电源纹波测试吗,这也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