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元件库开关位置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8-09-07):
在数字电路中,一般要给每个芯片的电源引脚上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到地(这个电容叫做退耦电容,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电源滤波电容,越靠近芯片越好),因为在这些地方的信号主要是高频信号,使用较小的电容滤波就可以了。
问题: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最佳答案:将电压比作江水,那么电容就是水库,当江水上涨时,水库会存水,当江水水平面下降时,水库放水……

其他回答2:变压供电

其他回答3:一个电路板各个部分需要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如何在一个板子上提供这么多复杂而不同的电压系统呢?
这就要用到电阻和电容器了~

其他回答4:
1、隔直流:作用是阻止直流而让交流通过
2、旁路(去耦):为交流电路中某些并联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3、耦合:作为两个电路之间的连接,允许交流信号通过并传输到下一级电路
4、平滑或滤波:将整流以后的脉状波变为接近直流的平滑波,或将纹波及干扰波虑除
5、温度补偿:针对其它元件对温度的适应性不够带来的影响,而进行补偿,改善电路的温度稳定性
6、计时:电容器与电阻器配合使用,确定电路的时间常数
7、调谐:对与频率相关的电路进行系统调谐,比如手机、收音机、电视机
8、储能:储能型电容器通过整流器收集电荷,并将存储的能量通过变换器引线传送至电源的输出端电压额定值为40~450VDC、电容值在220~150000μF之间的铝电解电容器为较常见的规格根据不同的电源要求,器件有时会采用串联、并联或其组合的形式,对于功率级超过10KW的电源,通常采用体积较大的罐形螺旋端子电容器
9、浪涌电压保护:开关频率很高的现代功率半导体器件易受潜在的损害性电压尖峰脉冲的影响跨接在功率半导体器件两端的浪涌电压保护电容器通过吸收电压脉冲限制了峰值电压,从而对半导体器件起到了保护作用,使得浪涌电压保护电容器成为功率元件库中的重要一员。
半导体器件的额定电压和电流值及其开关频率左右着浪涌电压保护电容器的选择由于这些电容器承受着很陡的dv/dt值,因此,对于这种应用而言,薄膜电容器是恰当之选不能仅根据电容值/电压值来选择电容器在选择浪涌电压保护电容器时,还应考虑所需的dv/dt值
10、EMI/RFI抑制:这些电容器连接在电源的输入端,以减轻由半导体所产生的电磁或无线电干扰由于直接与主输入线相连,这些电容器易遭受到破坏性的过压和瞬态电压采用塑膜技术的X-级和Y-级电容器提供了最为廉价的抑制方法之一抑制电容器的阻抗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减小,允许高频电流通过电容器X电容器在线路之间对此电流提供"短路",Y电容器则在线路与接地设备之间对此电流提供"短路"
11、控制和逻辑电路:各类电容器均可能被应用于电源控制电路中除非是在恶劣环境条件的要求,否则这些电容器的选择一般都是低电压低损耗的通用型元件

其他回答5:电容器在电力系统中是提高功率因数的重要器件;在电子电路中是获得振荡、滤波、相移、旁路、耦合等作用的主要元件

其他回答6:
关于滤波电容、去耦电容、旁路电容作用
滤波电容用在电源整流电路中,用来滤除交流成分使输出的直流更平滑
去耦电容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用来消除自激,使放大器稳定工作
旁路电容用在有电阻连接时,接在电阻两端使交流信号顺利通过

1.关于去耦电容蓄能作用的理解
1)去耦电容主要是去除高频如RF信号的干扰,干扰的进入方式是通过电磁辐射
而实际上,芯片附近的电容还有蓄能的作用,这是第二位的
你可以把总电源看作密云水库,我们大楼内的家家户户都需要供水,
这时候,水不是直接来自于水库,那样距离太远了,
等水过来,我们已经渴的不行了
实际水是来自于大楼顶上的水塔,水塔其实是一个buffer的作用
如果微观来看,高频器件在工作的时候,其电流是不连续的,而且频率很高,
而器件VCC到总电源有一段距离,即便距离不长,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
阻抗Z=i*wLR,线路的电感影响也会非常大,
会导致器件在需要电流的时候,不能被及时供给
而去耦电容可以弥补此不足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电路板在高频器件VCC管脚处放置小电容的原因之一
(在vcc引脚上通常并联一个去藕电容,这样交流分量就从这个电容接地)
2)有源器件在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
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2.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的区别
去耦:去除在器件切换时从高频器件进入到配电网络中的RF能量去耦电容还可以为器件供局部化的DC电压源,它在减少跨板浪涌电流方面特别有用
旁路:从元件或电缆中转移出不想要的共模RF能量这主要是通过产生AC旁路消除无意的能量进入敏感的部分,另外还可以提供基带滤波功能(带宽受限)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电源和地之间连接着去耦电容,它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二是滤除该器件产生的高频噪声,切断其通过供电回路进行传播的通路;三是防止电源携带的噪声对电路构成干扰
在电子电路中,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称呼就不一样了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旁路(bypass)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decoupling)电容也称退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在一个大的电容上还并联一个小电容的原因,大电容由于容量大,所以体积一般也比较大,且通常使用多层卷绕的方式制作,这就导致了大电容的分布电感比较大(也叫等效串联电感,英文简称ESL)大家知道,电感对高频信号的阻抗是很大的,所以,大电容的高频性能不好而一些小容量电容则刚刚相反,由于容量小,因此体积可以做得很小(缩短了引线,就减小了ESL,因为一段导线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感的),而且常使用平板电容的结构,这样小容量电容就有很小ESL这样它就具有了很好的高频性能,但由于容量小的缘故,对低频信号的阻抗大所以,如果我们为了让低频、高频信号都可以很好的通过,就采用一个大电容再并上一个小电容的方式常使用的小电容为0.1uF的瓷片电容,当频率更高时,还可并联更小的电容,例如几pF,几百p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