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atlab-Simulink下的电机模型

楼主(2018-09-07):
在Matlab-Simulink工具下设计电机的控制算法仿真研究,对于电机的建模可以通过分析电机的具体模型,来自己创建对应的模型;但同时,我们可以直接使用Simulink下自带的电机模型,你可以在SimPowerSystems下的Machines中来选择自己所需要的电机模型。现以PMSM电机为例来介绍:
注:Powergui模块必须要添加。
双击打开PMSM模型的参数配置对话框:
选择waveform,Sinusoidal波形对应的是永磁同步电机;选择Mechanical input为转矩输入。
点击Parameters选项,打开如下图:
根据实际电机的参数依次设置:电阻-0.4欧姆;交直轴电感-1mH;转动惯量-0.0008kg*m^2;电极-4。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Matlab下提供的电机模型,来实现对相应电机控制算法的仿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