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右键点击会出现下面这个窗口,可以关掉吗

楼主(2018-09-07):
    17.2右键点击会出现下面这个窗口,可以关掉吗?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了

樓主請分享解決方法,小弟剛從AD轉過來…

网友:
    更新补丁就好

网友B(2024-08-30):
    怎么解决的,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求教?

选择Application Mode然后选择None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