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想要仿真差分线绕线和走直线的信号对比

楼主(2018-09-07):
如题,想要仿真差分线绕线和走直线的信号对比,应该如何实现

网友A:
    等着大神回答,顶一下。个人认为两种形式下添加port口看损耗、串扰、反射等因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着大神回答,顶一下。个人认为两种形式下添加port口看损耗、串扰、反射等因素吧

    谢谢提供思路

网友:
    眼图对比,所有信息在里面。发送和接收端一样,只对比走线和有没有过孔。印象是过孔对信号的完整性影响大于走线。

网友B:
    看楼主的问题,是想看差分走线绕线和直线走线的时序吧,可以分别在走线端设置port,然后提取S参数,将提取的s参数在ADS中进行delay的查看,即可查看两种走线方式下实际的delay。当然,如果想看眼图、损耗等,也是需要提取S参数,损耗直接在powersi中查看即可,眼图则需要在ADS(或其他软件)中添加Tx和Rx的AMI模型,进行仿真,查看。

网友:
    像这些分析,都要将你要分析的几种线路弄出来,单独控制变量去分析;
    另外,很多时候,研究的时候压根用不到眼图,眼图么,只是最终的一个结果,给客户看就好,其实看看S参数就够了(包含相位,近远端串扰,插损,回损,TDR信息),如果想看看场分布么,勾上场分布分析就可以,跑的时间长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问题,是想看差分走线绕线和直线走线的时序吧,可以分别在走线端设置port,然后提取S参数,将提取 ...

    使用hfss房子就可以了 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hfss房子就可以了 没有那么复杂

    请问你有将pcb直接导入到hfss的软件吗?有的话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