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6.9停止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8-09-08):
怎样才能布完一条线设置停止布线。在布线设置那里弄了几个选项都不行

网友:
你说的是自动布线还是手工布线?
自动布线没玩过,不清楚。
手工布线,看看preference-PCB Editor-interactive Routing里是否有automatically terminate Routing项,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效果。

网友:
没太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不是问一条信号线连接完了以后自动结束而不是靠手动结束?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你试试把这个选项勾上。

网友:
楼上正解,最新的几个版本好像shift+r可以更改模式

网友:
习惯拉线的人想停止布线,直接切到其他命令,这个命令不会有实际操作,
或者右击停止,当然,你手速要快,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