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内外层可以分开把长度做出来的skill。找给这个的好心人。。NetLengthOuterIn...

楼主(2018-09-10):
求一个内外层可以分别report 出来的skill
之前论坛里的朋友给过这个skill。到期了。有哪位好心人可以再给一份。
NetLengthOuterInner.ile

网友:
人家设置了时间,那你就问问人家能否适当给点报酬给你用。

楼主:
版主大人,
有没有免费的可提供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大人,
有没有免费的可提供一下。万分感谢!!~

这个我也没有,帮不了你,这种比较偏门的比较难找,看看要是价格可以接受可以找人帮你写一个,减少工作量,降低错误率!

网友A:
就是把所有网络,在每层的走线长度导出来? 比如VCC在TOP,BOTTOM分别是100,200mil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所有网络,在每层的走线长度导出来? 比如VCC在TOP,BOTTOM分别是100,200mil什么的?

是把所有走在内层的算一个总长,走在top和bottom的加起来算一个总长。

即所有的内层算一个总长,所有的外层算一个总长。。
楼上的有吗?分享一个。。

网友B:
via的长度 算哪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a的长度 算哪一层?

via的长度忽略,不算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via的长度忽略,不算长度。

报价可以帮你写一个

网友C(2018-10-15):
我们公司有,但是加了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有,但是加了密的

没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有,但是加了密的

加密的也可以。
可以 分享一下吗?
感谢!
1659407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