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8-09-10):
    有没人遇到电脑换个固态硬盘之后就装不了pads的问题?我用同样的安装包,同样的系统,就是装不了PADS,安装程序打开之后,第一步之后就弹不出第二张图了。这图是我再另一台电脑操作的。一样的系统。

楼主:
    没人遇到过么?难道要换回机械硬盘?

网友A:
    没有的事喔!我笔记本就是一个固体硬盘,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装的是VX.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事喔!我笔记本就是一个固体硬盘,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装的是VX.2.3!

    好吧,我周末在家试过只要系统装在机械盘就可以,但是换成固态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周末在家试过只要系统装在机械盘就可以,但是换成固态就不行。

那真的有点奇怪!办公室的是固态+机械,系统和VX.2.3都装在固态,也没问题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真的有点奇怪!办公室的是固态+机械,系统和VX.2.3都装在固态,也没问题喔!

唉,难受。固态装游戏吧、、给它们享受高速操作还不乐意了。

网友B:
    不会呀,我的也是固态硬盘,装了VX2.3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呀,我的也是固态硬盘,装了VX2.3没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为啥。重装了几遍系统都没用。装的也是VX2.3。但是系统一装到机械盘就没问题。

网友:
    实不行就装机械硬盘吧,软件能用就好了。

网友(2018-11-16):
    重装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