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铜避让

楼主(2018-09-10):
请教大神,请问PDAS里怎么做,射频线对应的下层铜皮避让才能像allegro的那样。

网友A:
    画禁布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禁布区域,,,,

不规则的圆弧那种怎么画?

网友:
    可以的啊,,步骤复杂一点

网友:
    应该可以吧,无非就是手续繁琐点

网友A:
    也不麻烦,关键是操作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麻烦,关键是操作问题

    这位仁兄,能否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拉弧,禁布区自己画

网友:
    调整原点,计算好间距格点,设好格点,拉弧度……

网友B:
    可以把射频线全设一个走线规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射频线全设一个走线规则呀

    他说的应该是隔层参考,隔层处的挖空处理。。

网友:
    隔层参考,隔层处的挖空处理PADS 没有这个功能,只能手动KEEPOUT了

网友C:
    我的撬门是,虽说是撬门做起来只是比纯手工稍微好点,但走线多而复杂时比较有优势。同时开两个PADS Layout任务打开同一个设计,一个为供体,另一个为受体,在供体中把需要铜避让的线以pin-pair选中,右键, convert to chamfered paths, 这个操作会把走线转换为跟走线同形的copper shape, 而且宽度等参数可以指定,转换之后选中这块copper,把它转换为keepout, 并转移到指定层。最后把这个keepout拷贝到受体Layout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撬门是,虽说是撬门做起来只是比纯手工稍微好点,但走线多而复杂时比较有优势。同时开两个PADS Layout ...

非常赞,这个方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