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9-10):
这是我买的机器里面的驱动板,经常坏,电机马达运行的时候会断电,每次修一下费用也挺高的,现在实体经济非常难做,能节约一点是一点吧,所以就想尝试自己能不能维修一下了,结果查来查去就是差不到问题点,
报警提示是(5vl),哪位大神指导下,这种板卡经常是哪几个点容易出问题呢!拜托啦!

网友:
这个板没用过,你要量一下坏的哪里,检查下数字电源、电机电源。
一般电机导致驱动板故障:启动电流大拉死,电火花打死,电机发电倒灌。

网友:
1. 问一下生产厂家维修了哪里,更换了哪些器件?如果不方便告诉也没关系,根据助焊剂分布和焊盘状态,应该也可以推测出手工维修的位置。然后从经常损坏的地方入手,深入研究一下。

2.从强电部分PCB布线来看,没有开机械槽,爬电距离可能会有问题,漏电流会比较大。

3.目测静电回流做的不好,驱动板固定孔没有金属化,电荷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尖端放电。

4.MOS管没有加散热片吗?如果没加的话,自己想办法加。

5.先排除自己这边的问题,比如电网电压的稳定性,接地,电机是否堵转等。

6.有兴趣的话逆向一下部分电路,可能原理上有致命错误。

7.直接换另外一个厂家的驱动器,没必要在这件事上花精力和时间,还有金钱。

8.时刻注意安全。

网友:
噩噩噩噩噩噩噩噩噩噩噩噩噩噩噩噩噩

网友(2018-10-11):
建议直接问生产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