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8-09-11):
    cadence16.6跟17.2装在一台电脑里面放入我先前用的ENV文件为啥会直接卡死。难道不能共用么?
    把ENV文件删除就一点问题都没。这样不就不能用快捷键了 ?

网友A:
    可以的吧,我这边17.2是直接使用16.6的快捷键文件的,没什么问题。有可能是你env里面某个设置在17.2版本中不兼容或冲突了!

网友:
    可以共用,应该是其他方便的问题

网友:
    一直都是两个版本一起用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吧,我这边17.2是直接使用16.6的快捷键文件的,没什么问题。有可能是你env里面某个设置在17.2版本中 ...

    我记得好像是可以用的,难道又是因为换l了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好像是可以用的,难道又是因为换l了固态硬盘?

哈,这就不清楚了,不过感觉应该跟硬盘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我的可以共用,但是ENV保存了你之前16.6的一些配置,有可能是一些配置不兼容导致的,你把16.6的快捷键考到新的ENV里看下。要不就自己一点点删除,看哪些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