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并两份 .brd 文件

楼主(2018-09-11):
请教,16.6 如何将两份 .brd 文件合并为一份 .brd 文件?

网友A:
    你是要和在一起做设计还是合在一起制板?
    这是一个老问题了,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的

网友B:
    将两个PCB的原理图做成一个,然后在其中一个里面更新合并后的网表,然后另一个的板子的走线布局可以通过导sub-drawing,坐标或者模块复用过去!当然,位号最好不要改变,可以选择在比较大的那个板子里面更新合并后的网表,这样工作量就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和在一起做设计还是合在一起制板?
这是一个老问题了,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的

    合在一起设计。
    本来之前是按两块板来设计的,一块八层,一块两层,但是因为结构方面的原因,其中一块无处打螺钉孔安装,又不可以修模,所以需要合并为一块。
    合并之后两个部分也基本上是独立的,感觉有点像两块板拼在一起,但是不可以按拼板来做。
就是想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将工作量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两个PCB的原理图做成一个,然后在其中一个里面更新合并后的网表,然后另一个的板子的走线布局可以通过导s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8层和2层能和在一起吗?

网友:
    对呀,8层和2层能合在一起?

网友C:
    1、把你的2层板改成和8层板一样的层叠结构,这个步骤不会对你的2层板原来的布局布线产生影响;2、打开刚改好的8层,在tools选择create module,然后选中整个pcb,在命令行里输入pick origin。生成*.mdd文件,放在8层板的目录下;或者不输入命名直接红白处点击鼠标左键就行;3、打开你原来的8层板,在place选择manually,在advancedsetting内勾上library。在placement list上的module definitions会出现刚才生成的*.mdd文件;4、最后放入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8层和2层可以合在一起,但是制版成本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把你的2层板改成和8层板一样的层叠结构,这个步骤不会对你的2层板原来的布局布线产生影响;2、打开刚改 ...

    感谢详细指点,试试。

    lcy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详细指点,试试。

    两个板子的叠层结构不一样,合成不了,所以就吧两个板子的叠层结构设置到一样,就可以进行合并了。以下是方法:把一块pcb与另一块pcb合并的方法(net 还在)
    1、打开pcb1,在tools选择create module,然后选中整个pcb,在命令行里输入pick origin。生成*.mdd文件,放在pcb2的目录下;或者不输入命名直接红白处点击鼠标左键就行。
    2、打开pcb2,在place选择manually,在advancedsetting内勾上library。在placement list上的module definitions会出现刚才生成的*.mdd文件。
    注意:两个PCB板子的叠层结构要一样,连层的取名都要一样,否则将出现不能创建实例模块;

网友:
    叠层一样的话,直接拼GERBER,或者sub-drawing导入所有文件,这样是没网络的 ,或者改原理图合并用create module整个PCB导入,叠层不一样没必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