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驱动电磁线圈产生正弦波信号

楼主(2018-09-11):
最近在设计一个项目:基本的构想是通过ST mcu控制,输出SPWM信号,控制半桥芯片驱动3D线圈,产生XYZ三个轴上不同频率的电磁场。  但用SVPWM只能产生正弦波的正半周期,负半周期无法产生(和无人机的马达控制不太一样)基本的图示如下:

框架图

框架图

线圈驱动

线圈驱动

楼主:
还有一种方案是在MCU和Driver之间加一个ADI的DDS芯片,先产生正弦波信号,再给驱动芯片,产生不同频率的电磁信号。

但用正弦信号驱动半桥驱动不知道怎么实现,线圈的驱动电压32V,电流应该不到0.1A    。想请教一下做过类似项目的同仁给点建议或者类似的方案。有没有可以用正弦波驱动的Driver IC?

网友A:
如果没理解错,你就是要把多少K的信号经过这个电感,也就是天线发射出去吧,那天给你的资料就是这样的,驱动如果做正负肯定要麻烦一点,那你就两个驱动链接在天线的两级,PWM是反向的,左高右低,左低右高,就相当于是正负周期了。  然后正弦,你给电感串一个C,LC谐振以后  能辐射出去的大头 ,自然就是你LC谐振点的频率了。比如你电感500u,你你发射100K的,那电感就是5nF左右的样子,来个LRC匹配下你的阻抗,就OK了。
当然如果目的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理解错,你就是要把多少K的信号经过这个电感,也就是天线发射出去吧,那天给你的资料就是这样的,驱 ...

感谢你给的资料,那份文档我有看。 因为我们需要正弦波驱动,如这样驱动的话需要用H桥MOS驱动, 每个线圈需要4路PWM控制, 3个线圈需要用12路PWM,有点复杂。
现我们想用MCU+DDS+PA+线圈的方式驱动。即MCU控制DDS产生正弦信号,经放大后驱动线圈发射设定频率的磁场。

我们也是用Premo 的线圈,不过是3D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给的资料,那份文档我有看。 因为我们需要正弦波驱动,如这样驱动的话需要用H桥MOS驱动, 每个线圈 ...
看成本了

网友A:
闲着无聊,找到个芯片,一个芯片驱动一个线圈,正负都有,工作电压4.5-16V间,性价比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着无聊,找到个芯片,一个芯片驱动一个线圈,正负都有,工作电压4.5-16V间,性价比也不错。

我研究研究,多谢版主费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研究研究,多谢版主费心

其实是我自己后面有可能会用 所以了解下